LVDS 等差分信号线如何布线?

楼主(2022-11-14):
LVDS 等差分信号线如何布线?

网友:
    差分就是等长、阻抗、参考层、线宽线距

网友:
    一般需要注意:所有布线包括周围的器件摆放、地平面都需要对称。

网友:
    差分信号是用一个数值来表示两个物理量之间的差异。差分信号又称差模信号,是相对共模信号而言的

网友:
    单端信号指的是用一个线传输的信号,一根线没参考点怎么会有信号呢?参考点就是地啊。也就是说,单端信号是在一跟导线上传输的与地之间的电平差。

网友:
    差分通常會要求等长,阻抗,线宽线距.在参考层上注意不要跨區即是整片地銅或同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