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axd 中有没有运行程序的时间计算器 keil 中就有那样的东西.

楼主(2022-11-14):
在 axd 中有没有运行程序的时间计算器 keil 中就有那样的东西.

网友:
有的,不过不是时间而是执行周期,可以换算成时间。在 debugger internals 中,具体可以参考帮助文档。

网友:
一般的仿真器都对应有一个 Server 程序,所以在使用在线仿真之前,必须先安装这个 Server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