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跟射频开关直接连接衰减问题

楼主(2022-11-14):
想请教一下,滤波器可以跟射频开关直接连嘛?是否需要做匹配。最近在调一个板子,我单独测滤波器的s21是-2dB衰减(跟手册符合),单独测射频开关s21是-0.6dB衰减(也基本符合手册),但是一旦滤波器跟射频开关直接连起来s21就直接到了-20多。有谁知道这是啥原因嘛?请教啊!

测出来是这个鬼样子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开关隔离是多少?  应该是测试问题  实物图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关隔离是多少?  应该是测试问题  实物图有没有?

开关隔离是20多   没有实物图  实物很简单  直接就是一个滤波器加射频开关,没其他的了

网友:
那就在开关与滤波器加个电容  测起来。

楼主:
加个33pf左右电容?确实可以这样试试,可能开关和滤波器直接级连会导致滤波器和开关两端都不是50ohm阻抗。特性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33pf左右电容?确实可以这样试试,可能开关和滤波器直接级连会导致滤波器和开关两端都不是50ohm阻抗。 ...

来大的  加100p  或者  6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