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C语言彻底应用

楼主(2022-11-14):
8051单片机C语言彻底应用

突破艰涩难懂的汇编语言编写,改用易学易懂的C语言
由浅入深介绍程序结构,设计技巧与理念
循序渐进扩展程序设计的逻辑推理与思考方法

网友:
C51中定义的库函数和标准C语言定义的库函数不同,标准的C语言定义的库函数是按照通用微型计算机来定义的,而C51中的库函数是按51单片机的相应情况来定义的;
C51中的数据类型与标准的C的数据类型也有一定的区别,在C51中还增加了几种针对51单片机的特有的数据类型;
C51变量的存储模式与标准C中的变量的存储模式不一样,在C51中变量的存储模式是与51单片机的存储器紧密相关;
C51与标准C的输入输出处理不一样,C51中的输入输出是通过51串行口来完成的,输入输出指令执行前必须对串行口进行初始化;
C51与标准C在函数使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区别,C51有专门的中断函数

网友:
用bit定义的位变量在C51编译器中编译时,在不同的位置位地址可以变化,而用sbit定义的位变量必须与51单片机的一个可以寻址位单元或可位寻址的字节单元中的其中某一位联系在一起,在C51编译时,其对应的位地址是不可变化的

网友:
C51变量的存储种类有四种:自动(auto),外部(extern),静态(static)和寄存器(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