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 贴片还是直插好?

楼主(2022-11-14):
在技术上

贴片的优点体积小,成本低,可以用在微型电器设备上。
而直插式的优点是焊接工艺不会要求很高,散热相对好一些,功率大些。

 在美观上
在同一个模块上,最好要保持封装基本一致,以保证美观

在牢固性方面贴片元件要比直插元件要差,贴片元器件,体积小,占用PCB版面少,元器件之间布线距离短,高频性能好,缩小设备体积,尤其便于便携式手持设备。
然而贴片元器件有它的缺点,因为是贴片,所以对生产设备要求比较高,同时对器件的质量要求也比较高

这是应用在PCBA印刷电路板组装零件的名称;
直插器件:指在印刷电路板上既有的穿孔点through holes 或插件脚座socket 上直插手动或自动安装插件的零件;特点是零件较大,都具有尖锐脚架以便接触电路;
贴片器件:指精密电路板上以电脑数控或激光和GPS定位安装贴合的零件,外观特色成片状或粒状,非常细小,通常以卷曲盘(tape and reel)单粒包装;

贴片元件体积小,重量轻,容易保存和邮寄,贴片元件的体积和重量只有传统插装元件的1/10左右,一般采用SMT之后,电子产品体积缩小40%~60%,重量减轻60%~80%。可靠性高、抗振能力强。焊点缺陷率低。高频特性好。减少了电磁和射频干扰。易于实现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达30%~50%。 节省材料、能源、设备、人力、时。
贴片要比插入式的牢固性差点,对生产设备要求比较高,同时对器件的质量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
贴片的只占一层面积,板子反面还可以用来放别的元器件。直插的电路板反面几乎就用不了了。贴片的一般来说功率小,直插的大。

网友:
贴片器件生产效率高,直插器件生产是人工放置的效率很慢。

网友:
贴片的体积小,直插的功率大

贴片优点:体积小、易运输、电路更稳定、更可靠。
贴片缺点:牢固性差、对生产设备要求比较高,同时对器件的质量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
贴片器件封装小,引脚在PCB一面,不会干扰另一面PCB的布线,整体布局更易紧凑。直插器件一般价格要便宜些,引脚测试方便点。
贴片件,使用机器贴上,效率高,但是功率一般都不是很大,直插件一般要需要人来操作,效率低切出错率较高,一般功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