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好了,但是发现其中一个封装错了,能改吗?

楼主(2022-11-14):
最近用altium designer10做了一块板子,画好了之后,发现其中一个封装不对(贴片的电容),我还是拿去打印了,我在打印好的板子上自己焊接了一个直插的电容,经过测试,能正常工作,但是一块板子上都是贴片的封装,而有一个直插的,看上去很突兀,所以我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不更改板子的布局和布线的情况下更改封装?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
只要在原理图里把贴片电容换成直插的,然后倒入PCB里就行了!

网友:
换封装后,重新导入就好了。直插的这个还是布在原来的地方,如果位置不够,稍稍挪动一下周围的器件。

网友:
在原理图上改一下在导入嘛。

网友:
    正规方式,修改原理图,更新封装,重新画板
临时应对:
尺寸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直接PCB换封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