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CAN卡?

楼主(2022-11-14):
怎么选择CAN卡?

网友:
CAN卡的接口类型很重要,必须选择你的计算机可以安装的,不然你买了就白买了,什么用都没有。

网友:
CAN通信能力,每秒钟能够收发的数据的报文条数多不多,这个参数应该是越大越好。

网友:
建议选择大厂商的比较好。

网友:
支持哪些操作系统,厂家是不是提供自己需要的操作系统的驱动和相关例子程序?如果没有,建议不要选择,因为不可能专门为了你做一个新驱动的。而且后面可能没有人了你,当你买了卡之后。

网友:
工业温度,建议选择工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