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制电池插拔瞬间电压

楼主(2022-11-14):
VIN接入电池瞬间打火花,导致芯片击穿,大佬们,怎么设计电路防止这种情况?

网友:
SMF33A的最大钳位电压是53.3V,IP652输入电压最大为40V,肯定会击穿你的芯片,把SMF33A改成SMF26A试试,应该就OK了

网友:
SMF26A可以用,就是存在漏电流,会影响待机功耗。

网友:
你是多少V输入,他这个本身已经是40V高耐压了。

网友:
VIN接入电池瞬间打火花可以理解成短时高压脉冲,SMF33A最大钳位电压为53.3V,IP6520最大耐压是40V,所以你选用SMF33A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的,已经远远超出了IP6520的最大耐压了,建议改成SMF26A就可以解决此问题了。

网友:
    看你描述现象,可能问题出在负载上.上电瞬间,用示波器测量下输出电压.同时也测量下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