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具体怎么与 TMS320F240 接口?

楼主(2022-11-14):
想自己设计一块 TMS320F240 试验电路板, 包括 A/D、D/A、键盘显示接口, 其中译码、键盘显示部分想用 EPM7128 来做, 不知道具体怎么与 TMS320F240 接口?

网友:
所谓 PLD 为可编程器件, 其 IO 口的连接非常地灵活, IO 口的功能可以按照自己的定义来设定.
只需将希望的 TMS320F240 连接口连接到 PLD 的任意 IO 口上, 然后在 PLD 中编写相应的控制逻辑, 即可进行数据传输与控制.

网友:
并行通信:一般包括多条数据线、多条控制线和状态线,传输线,传输速度快,传输线路多,硬件开销大,不适合远距离传输。
一般用在系统内部,如XINTF接口或者控制器内部如DMA控制器。

串行通信:在通信线路上既传输数据信息也传输联络控制信息,硬件开销小,传输成本低,但是传输速度慢,且收发双方需要通信协议,可用于远距离通信。串行通信可以分为两大类: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

同步通信:发送器和接收器通常使用同一时钟源来同步。方法是在发送器发送数据的同时包含时钟信号,接收器利用该时钟信号进行接收。典型的如I2C、SPI。、SPI。

异步通信:收发双方的时钟不是同一个时钟,是由双方各自的时钟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但要求双方使用同一标称频率,允许有一定误差。典型的如S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