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加入 heap 的分配和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函数,结果程序跳到 SWI 中死循环

楼主(2022-11-14):
我最初的 init.s 中没有加入 heap 的分配和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函数,结果程序跳到 SWI 中死循环.我把他们加入后就好了.或者不加入他们,把 B __main 改为 B main也可以.
请问怎么办?另外,就算目标板会陷入死循环,但是用软件仿真却可以正常运行.怎么办?

网友:
堆的位置没有分配到有效的 RAM 中.

网友:
heap:是由malloc之类函数分配的空间所在地。地址是由低向高增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