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控制芯片供电的同步降压转换器设计中,设计FCCM模式是出于什么目的。

楼主(2022-11-14):
为何在芯片供电电路中,部分产品使用FCCM模式而不是DCM。FCCM在该类用途中有什么明显优势?

网友:
个人觉得FCCM模式就不应该有,DCM模式肯定要好一些,据厂家的说法是为了EMI的需求,而且对后端的输出又没有很高要求的情况下有了这种模式。

网友:
fccm,强制连续模式,就是在同步续流dc-dc中,由于低位mos管是双向导通的,在电感上的电流为0是,电感的电流反向,要是二极管续流额话应该是dcm模式,但是用mos同步续流不会截止,好像也是ccm模式,就是强制cc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