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如何计算有源VSWR和有源S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22-11-14):
我有一个8端口网络(用*.s8p文件导入),在每个端口都馈入信号(幅度、相位各不相同)时,计算每个端口上的VSWR(有源驻波active VSWR), vswr(S11)好像还不是我想要的
请问:ADS中能否计算有源VSWR和有源S参数(active VSWR/S-parameters)? 如果能我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就直接把:dB(S(1,1)) 改成 vswr(S11)

网友:
查看S参数的单端结果;查看S参数的差分结;查看S参数的混合模式;判断S参数的互易性和无源性;多个S参数合并为一个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