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没有复位信号,可以使用PLL的locked作为系统的复位信号吗

楼主(2022-11-14):
    复位信号主要是完成上电时寄存器的初始化,但是locked信号可能出现抖动,或者系统在运行过程中PLL出现unlocked的情况,这会影响到系统的运行啊,这个复位不是想要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用的是cyclone 3系列FPGA

网友A:
    如果你的PLL是全局时钟的话,这个方法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常用方法。
另外,对寄存器初始化,利用异步复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PLL是全局时钟的话,这个方法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常用方法。
    另外,对寄存器初始化,利用异步复 ...

    那利用异步复位什么意思,异步复位信号又从哪来?你能给我详细讲点吗?
还有就是通过PLL的locked作为复位信号是与时钟对齐的还是不对齐的

网友: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f(reset)
        reg_signal <= 'b0;
      else
    reg_signal <= xxx;
    end
这种就是异步复位,利用异步复位对reg_signal赋初值0。

PLL锁定前该时钟一般是不使用的,PLL锁定后(locked为高) 该时钟才可以使用。所以无所谓对齐不对齐。一般性,采用全局钟PLL的locked信号(或取反)作为全局复位信号,来给所有寄存器赋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