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果没有外部复位,如何产生复位信号?

楼主(2022-11-14):
    FPGA 如果没有外部复位,如何产生复位信号,用来复位状态机,或者复位寄存器初值

网友:
    复位逻辑一般是整个设计的基础,一般人在设计时都会比较忽略这部分的设计。其实无论是外部复位信号接入,还是内部逻辑产生,都需要考虑选择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的问题。 在FPGA设计中,其架构决定了复位的方式,一般都推荐使用同步方式,高电平复位,这样综合后资源占有量可能会降低。 但如果使用的是异步复位,那么就需要考虑 Recovery & Removal 。所以,很多设计中,都将异步复位先转换为同步复位后再进行后续控制。
而在FPGA内部产生复位过于简单,建议直接通过寄存器产生(或外部CPU触发)。

网友:
    1、如果复位信号跟外部信号或内部状态信号没什么关系那直接写个定时复位模块,每隔固定的时间复位一次
    2、反之可以在需要复位的状态用case或if...else...设定复位信号有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