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加热后输出电流恢复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14):
有一款芯片,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有20%不良品,其中有的芯片有这个问题:加热后输出电流会恢复正常,冷却后又不正常,用热电吹风吹一下,又变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额  ,   现在看来这一批晶圆有问题。我想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很明显是温度的缘故。

网友:
    可能是器件内部应力的问题,芯片有没有做过可靠性验证?

网友:
    外围元件、甚至焊接不良都有可能有这现象吧,不一定100%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