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定向耦合器能否改成双定向耦合器

楼主(2022-11-14):
    如题,需要做一个对8KHZ左右频率的一个测试,但是手里的双定向耦合器的频段太高,发现网上有需要频段的单定向耦合器出售。这个单定向耦合器有三个端口,输入、输出和正向功率耦合端,型号是Mini-circuits的ZFDC-10-6,频率范围是5KHZ开始。
能不能买两个单定向耦合器,第一个的输出端口和第二个的输入端口直接连接,第一个耦合器的耦合输出端当正向功率耦合端,第二个耦合器的耦合输出端当反射功率耦合端,也就是当成一个双定向耦合器,这样能不能行呢?

网友:
    第一个的输出端口和第二个的输出端口直接连接,
    第一个耦合器的耦合输出端当正向功率耦合端,第二个耦合器的耦合输入端当反射功率耦合端

网友A:
    这样接的话,第一个耦合器输入端信号过去的话,从第一个耦合器输出端到第二个耦合器输出端,会在第二个耦合器的隔离段产生耦合功率的吧,假如隔离端负载容量不够的话,会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的话,第一个耦合器输入端信号过去的话,从第一个耦合器输出端到第二个耦合器输出端,会在第二个耦合 ...

只要我的总输入功率小于额定功率就可以了吧?因为就算是单耦合器使用,功率全反射的话也会有同样大的功率作用在隔离端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