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负载牵引时电感、电容值是否需要修改?

楼主(2022-11-14):
    ADS在做负载牵引的时候,电感和电容的值默认的都是1uH和1uF,是否需要修改呢?
    若是修改的话修改为多少呢?

网友:
    取决于你的DUT端口,只是对单管/裸片进行端口阻抗做功率/效率牵引,那么理想的电感高阻、电容低阻是必要的,减少馈电和耦合引入的相移。

网友:
    如果是对包含馈电、谐振耦合电路进行端口的功率/效率牵引,那么就要具体考虑电感、电容值,采用实际中使用的SPICE模型或者最次用S-Prame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