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炉后翘曲

楼主(2022-11-14):
近日生产的一批20片板子,炉后有半数发生了一些翘曲,炉子是10温区的想让大佬分析下,都有哪些原因会导致翘曲,谢谢

网友:
炉温曲线异常会导致。

网友:
信息太少。炉温区线有没有问题,做其它板会不会翘曲?
从图片看,板子不大,也不是整个变形,可以看看板子残铜率,另外板板TG值多少?PCB有没有做拼板,过炉时底部顶针位置是否合理

网友:
板材问题,拆包之前有没有放烤箱烘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