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调试问题,想调试开关管的波形,怕炸管子,把变压器换成电阻?

楼主(2022-11-14):
    想调试开关管的波形,怕炸管子,把变压器换成电阻,可以吗?

网友:
    调试阶段当然可以。
    问题是你不理解L、C、虚数等等概念,用电阻模拟出来变压器也是没用的。

网友:
    不可以的,开关电源有电压环和电流环,如果没有变压器,次级得不到电压,电压采样和电流采样都不工作,那电源芯片也会工作不正常,在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下你怎么调。

网友:
    不可以的,开关电源的核心就是储能元件(你说的变压器也属于这一类)。你把他去掉,开关电源就没意义了 啊。电阻是不能储能的

网友:
    电阻串电感的模式也可以考虑考虑的哦,不定非要用单独的电阻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