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单端开环天线的对地等效阻抗

楼主(2022-11-14):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如何测试单端开环天线的对地等效阻抗?备注:开环天线一端悬空,另一端接π型滤波器输出脚

网友A:
    看来这有如没有接地面(GP)的MONOPOLE般,如果采用VNA测试,把单端开环天线(如果你也要测试匹配电路也可以包含π型电路)接到VNA的PORT上,以SMITH看到的结果,应该就如同单端开环天线的对地等效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有如没有接地面(GP)的MONOPOLE般,如果采用VNA测试,把单端开环天线(如果你也要测试匹配电路也可以包 ...

    我想再确认下细节,我如果想测试单端开环天线的在线对地等效阻抗,那么与网络分析仪的连接方法是:VNA的PORT接天线的悬空端端口,VNA的地接电路中的地,请问是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