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的电容该怎么串联或是并联?与电阻、电感一样吗?

楼主(2022-11-14):
    有极性的电容该怎么串联或是并联?与电阻、电感一样吗?

网友:
    相同耐压相同容量的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串联时如果正负相连时,剩下的正极和负极就是串联后的正负极,串联后容量不变,还是单只电容的容量,耐压是两个电容耐压的和。负极负极相连或正极正极相连,串联后成了无极电容,容量和耐压和上述相同。
电容并联时容量相加,耐压等于单个电容的耐压。

网友:
    与电阻一样,只是它的等效电容的求法与电阻恰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