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螺电感求L和Q

楼主(2022-11-1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使用HFSS仿真了一个螺旋片上电感,只有两个端口,然后到处s2p文件再倒入ADS,仿真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给出随频率变化的L和Q值,我百度了也没百度到。哪位知道的话麻烦指点一下!多谢。还有我ADS仿真的时候两端都接的时50欧母的term,不知道这么是不是对的

网友A:
S参数,在ADS下用电路拟合。
首先你要确定电路结构,然后ADS就会计算RLC值。会多次迭代,计算量很大,时间也挺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参数,在ADS下用电路拟合。
首先你要确定电路结构,然后ADS就会计算RLC值。会多次迭代,计算量很大,时间 ...

我想利用ADS来仿真片上螺旋电感,来验证电感的各种参数,寄生阻抗,有效L,Q具体的思路是什么?请多多指教

网友:
在Simulation-S-param里调一个term,激活SP仿真,并勾选SP仿真中的Z参数。出来用在data display里L=imag(Z(1,1))/2/Pi/freq. Q=imag(Z(1,1))/real(Z(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