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原理图导入PCB的元器件重叠怎么快速展开?

楼主(2022-11-14):
请问AD中原理图导入PCB的元器件重叠怎么快速展开?

网友:
一个个的拖出来。

网友:
可以使用快捷键,比如直接用A+E,就能自动按向左排列展开了。

网友:
选中重叠的器件,右击鼠标,选择Align。在Align选项中,可以使用align left、align right、align top或者align bottom就能将重叠的元器件按照左、右、上或者下展开排列了。记得一定要选择带有的这四个中的,其实任意用一个就能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