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的参考电源的准度问题

楼主(2022-11-14):
ADC采样的参考电源的准度问题

假如ADC是12位的,mcu的供电电压3.3V,实际测试供电电压3.35V,偏差(3.35-3.3)/3.3≈1.5%,请问提高ADC采样的准度,这个电压还有必要再提升吗?貌似也提升不了多少准度了。有力施加到传感器的时候,电阻更小;没有施加压力的时候,电阻呈现无穷大;ADC采样的是压力的值,压力传感器是压阻型的,和一个固定电压分压之后送到MCU的ADC口进行采样。通过读取分压值就可以反推出当前的压力值。(图中NTC实际是压阻型压力传感器,根据压力的不同,电阻不同,分压不同,ADC不同,得出当前的压力值)

问题:
1.这种情况要如何进一步提升采样的准度?这个1.5%误差的基准电压(基准电压来源于MCU的供电电压)是否有必要进行进一步准度的提升,如果要提升,有哪些方法?

2.对于ADC采样参考电压来说,一个电源电压要怎样的准度才能算是准的?评断的标准是什么?知道的请详细说明依据,一起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

网友A:
    有专用的参考电压芯片,如REF30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参考电压芯片,如REF3033

这芯片价格不菲啊 一般的采样不会用 基于单片机硬件和嵌入式软件  怎么去提高采样的准确度?除了多次采样求平均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芯片价格不菲啊 一般的采样不会用 基于单片机硬件和嵌入式软件  怎么去提高采样的准确度?除了多次采样 ...

    20块左右,多次采样求平均是可以提高数据平滑度,降低波动,要求精度可以选用专用的采样芯片,16位的或者更高的

网友(2022-12-29):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参考电压芯片,如REF3033

    芯片内部一般都有基准电压的,不一定要用VDD

网友:
    24位的ADC看起来很精密,实际对电压基准的要求也许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