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设计中,请问MOSFET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2-11-14):
电源电路设计中,请问MOSFET该如何选择?

网友:
在电源电路应用中,往往首先考虑漏源电压 VDS 的选择。

网友:
必须考虑漏极电流。

网友:
MOSFEF 的驱动要求由其栅极总充电电量参数决定。在满足其它参数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选择 Qg 小者以便驱动电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