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4 多人协作模式下skill无法调用

楼主(2022-11-14):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怎么在多人协作模式下调用skill?谢谢!

网友:
我每次都是一个人用。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在spa_data/pebenv

网友A:
    在spa_data/pebenv 里面有一个symphony_skill.txt ,你把需要用的skill在这里面写一遍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pa_data/pebenv 里面有一个symphony_skill.txt ,你把需要用的skill在这里面写一遍就可以用了

    多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pa_data/pebenv 里面有一个symphony_skill.txt ,你把需要用的skill在这里面写一遍就可以用了

    话说不会写,大佬有没有写好的赐一份给我?
    多谢多谢

网友(2023-01-17):
引用 网友A:
在spa_data/pebenv 里面有一个symphony_skill.txt ,你把需要用的skill在这里面写一遍就可以用了

    大佬,请问怎么写,可否把写好也赐我一份,我遇到的是不能铺铜

网友:
    把调用命令所对应的函数名写到symphony_skill.txt中,格式为:函数名 rw  (rw不写代表只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spa_data/pebenv 里面有一个symphony_skill.txt ,你把需要用的skill在这里面写一遍就可以用了

    参考这个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格式

参考这个格式

网友(2025-10-03):
引用 网友B:
    http://layouto.cn/allegro-sympho ... d%bf%e7%94%a8skill/  这个帖也许可以帮到你

这个地址打不开了  大佬能帮忙提供一下其他的参考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