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N仿真中目标阻抗怎么确定?

楼主(2022-11-15):
PDN仿真中目标阻抗中频段阻抗怎么确定,如上图箭头所示。

网友:
根据规格书给的约束,里面有PDN 阻抗约束条件

网友:
    目标阻抗计算公式

\n\n目标阻抗计算公式

楼主:
    动态电流器件手册会给出来吧?

网友:
    这种曲线的PDN约束的话,有的方案的商的IC的规格书中会提高其电源约束,比如MTK的规格书中会提供其电源的PDN的标准,

里面的电源阻抗曲线的约束曲线的模型就是 上图中的RLC模型。用他建立模型并仿真就可以得到阻抗曲线的约束波形。
这个模型是最好用2个单网络的电阻模型进行修改编辑进行仿真,最后得到的结果会和供应商提供给你的约束曲线是差不多的。

楼主:
    两个单网络电阻串在一起,两个阻值是按器件手册给的R仿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