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d frame框架与die size的关系问题

楼主(2022-11-15):
芯片封装框架中的载体尺寸是 1740mm*1326mm  是不是表示这种封装能容纳的最大die size就是1740*1326 ?

网友:
    1740*1326mm, 有需要用这么大的载体不, 是um吧, 能否容纳最大的芯片size,是由芯片是否需要打地线,是用银胶还是DAF. 如需打地线, 载体尺寸单边最小需要留400um用于设计打线焊盘使用.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大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