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RC522电路,无论电容调大调小,读写距离只会减小

楼主(2022-11-15):
在调RC522电路的时候,调整电容之后读写卡的距离为1.5cm,但是之后无论调大调小各个电容都无法使读写距离增加,应该怎么办,求指导

有没有什么调试方法?是不是天线本身的电感不够?

网友:
以前调都是设置的距离是6cm   看看调宽一点有没有效果。

网友:
    你这距离也太短了,5cm左右算是正常的

网友:
    以前做的读卡距离20mm左右,差些的卡能到10mm去了,距离太近。最后的调整方案是将电容值由180pF调整到120pF,读卡距离能达到50mm左右,基本可以了,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