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单片机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22-11-15):
我需要延迟490us到960us之间,设置的晶振11.0592MHZ,想要通过定时器延迟600us为什么这样结果,而第二张图却可以0

网友:
while是在那等,当然可以延时了,后面的if就是个判断,为0就走了没等,所以不能达到延时的效果

网友:
TRO=0 是关定时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