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M充电芯片在无电池的时候VBAT引脚输出4.2V

楼主(2022-11-15):
TP4056M芯片的电路如下图,在测试时发现,只有电池供电的板子,在插入USB后也有电源,检测发现,在没有电池接入的时候,TP4056M的vbat引脚竟然也有4.2V的电压输出,按理说无电池时应该是不充电的。此电路不知是否有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疑问

网友:
对于TP4056M而言,它是不会判断你有没有接入电池,它判断的是BAT引脚的输出电流,所以即使你把电池去掉,但是BAT引脚后端仍旧接的有负载来消耗电流,TP4056M就会误认为是有电池的,如果你想要电池拔出时关闭TP4056M,那么就得增加诊断电路来判断电池是否拔出,然后通过MCU控制TP4056M的CE引脚来关断TP4056M。

网友:
在没有电池接入的时候,C2电容就相当于电池,会把C2电容冲到4.2V电压

网友:
先恒流后恒压 好像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