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做开关时,rc缓冲电路是必需的吗?

楼主(2022-11-15):
请问MOS管做开关时,rc缓冲电路是必需的吗?

网友:
    看你线路对尖峰脉冲的要求及MOS管耐压的大小!

网友:
    有必要,缓冲电流。

网友: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防止电流冲击的。

网友:
    这个主要是针对电流量的。

网友:
    有电路可以看吗

网友:
    是很有必要,避免开关打开速度过大,开关后端电路瞬间电流大,把开关前端的电压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