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盘中使用一芯片是 ALTERA EP330PC-12 烧坏, 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2022-11-15):
变频器盘中使用一芯片是 ALTERA EP330PC-12 烧坏, 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
这是一款旧型号的芯片. 可以利用 ALTERA 或第三方提供的编成器将下载文件重新下载到一个好的器件中去, 或者采用 MAXPLUSII 软件通过 BYTEBLAST(MV)连接到板子上将编成文件读出再下载到新的器件中去.

网友:
找一找,拆机芯片,更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