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设计时如何来解决传输线效应的问题?

楼主(2022-11-15):
采用高时钟频率的快速集成电路芯片电路,在 PCB 板设计时如何来解决传输线效应的问题?. Q/ L. _0 @/ Z; N

网友:
这个快速集成电路芯片是什么芯片?如果是数字芯片,一般不用考虑.如果是模拟芯片,要看传输线效应是否大到影响芯片的性能 。

网友:
传输线会对整个电路设计带来反射信号、延时和时序错误、过冲(上冲/下冲)、串扰、电磁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