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数据如何导入到ADS下

楼主(2022-11-15):
各位大侠,我用示波器抓到一组波形数据,导入matlab下处理了一下,现在怎么把处理后的波形数据导入到ADS下,作为一个激励源用呢

网友:
    我发现Sources-Time Domain控件下有一个信号源叫VtDataset,貌似可以根据文件定义信号源,但是具体用法不会。麻烦了。

网友:
    先把matlab 的数据导出然后改成 touchstone 或者 mdif 之类的格式
    就可以导入ad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