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馈电路的放电问题

楼主(2022-11-15):
图中的副绕组反馈给三极管基极,一般都是说通过三极管充电正反馈三极管导通,放电时负反馈三极管截止,负反馈时,电容C3是通过哪个回路放电的呢?放电时三极管BE结反向截止,是无法导通的,哪经过启动电阻放电时间太长,也无法实现高频特性。电容不构成回路,可以放电吗?
这个电路我用的三极管EB老击穿,是什么原因?我是考虑负反馈时电压太大击穿了。

网友:
那就加个反向二极管不就有回路且能保护三极管。

网友:
在电容两端反并一支二极管。

网友:
三极管的EB之间相当于稳压二极管,反向可以几伏下导通,如此说来,电容C1的放电与绕组的同名端变化时间上可以同步解决,电容放电不是被动,而是反向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