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二进制能直接和10进制做运算吗

楼主(2022-11-15):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0-F的显示码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DigDisplay();
        }

IrValue[2]是8位的二进制,这样算了能得到啥?举个例子解释一下。比如IrValue[2]=0x8a,算起来是怎么样的?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就是把0x8A的8和A分别取出来
0x8A 十进制是138
除以16就是8
对16取余是10,也就是16进制的A

网友:
在人机交互过程中,为了既满足系统中使用二进制数的要求,又适应人们使用十进制数的习惯,通常用4位二进制代码对十进制数字符号进行编码,简称为二-十进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