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表无错误,可是PCB中封装元件之间无连线,什么问题?

楼主(2022-11-15):
网络表没有任何错误,PCB中导入网络表后,所有封装都在,但是很多元件没有连线,检查了SCH原理图,连接没问题啊,交叉点也加了连接点,原理图检查了若干遍,可就是导入PCB后,很多元件之间没有连线,封装库填写也正常啊!

网友:
可能是元件引脚与封装引脚不符。

网友:
把文件发上来看下。

网友:
应该是原理图连线问题,自己认真的看下连线。

网友:
把画图连线当做电气连线用了。

网友:
原件的管脚字符不对;你画连接线的工具不对;NET没有显示;你按下''L‘’键看看。

网友:
    大概率是PCB封装的管脚名称与原理的对不上,例如二极管,有些PCB是A K有些是1 2,原理图也是有的12 有的A K。名称不同就对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