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器件选择?

楼主(2022-11-15):
市电220V经过1:1变压器后全桥整流,输出的直流电压,需要的是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我应该如何稳压?不懂这方面,我看到了有串联2个WY1稳压管这个方案,我的电流要求最少要3A。

网友:
3A电流有点大哟,用稳压管的话,损耗也应该会很严重的哦,建议用降压DCDC进行设计电路吧。

网友:
如果是桥式整流后电压应该在300v左右的,如果楼主嫌输出过高,二次侧可以略微少绕点匝数。

网友:
boost升压电路吧或者把变压器的匝比换一下。

网友:
300VX3A=900V/A,你不觉得这样的变压器很难实现吗?

网友:
你多大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