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控灯器件选型

楼主(2022-11-15):
音控灯器件选型

    工控机:处理数据量和时效性没那么高,对主频没啥要求;小软件,对内存没啥要求;系统的话选Linux系统;外围接口的话:485、232、USB、tf口、网口、调试口这些基本的要有,485/232多点;电源的话尽量在包含标准的5V或者12V的宽电压供电;工作温度的话,如果能满足工业条件最好(-20~70℃)。

这款设备满足要求,便宜,接口多。

    分贝检测模块:通过串口传数据;供电电压①尽量在包含标准的5V或者12V的宽电压供电、②尽量与工控机供电电压相同;室外使用,温区要符合工业环境要求(-20~70℃);测量范围尽可能广;

     显示LED模块:可编程LED模块,显示瞬时分贝值,通过串口传输分贝信号;

    可编程继电器模块:非TTL电平控制,可编程器件,通过串口能控制通断就行;尽量控制功率大的负载;

    其他:220V的灯、12V的电源适配器、导线若干、万用表等等。

网友:
由音频放大器、选频电路、延时开启电路和可控硅电路,就可以组成声控灯了

网友:
声控灯由话筒、音频放大器、选频电路、倍压整流电路、鉴幅电路、恒压源电路、延时开启电路、可控延时开关电路、可控硅电路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