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人体感应自动喷雾设计,问一下,中间这个模块是什么模块啊

楼主(2022-11-15):
这是一个人体感应自动喷雾设计,问一下,中间这个模块是什么模块啊

网友:
    单片机模块,看封装可能是STM8或者STC系列的

网友:
右边作用,就收探头的信号,进行处理。控制左边的超声波雾化器电路。。

网友:
    传感器控制模块

网友:
    模数转换电路 也就是ADC  用来控制左边板子工作的

网友:
    是个控制模块吧,接收右边的人体感应信号,然后控制左边的雾化器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