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FF = SR flipflop SRFF 和 SR latch 有何区别?

楼主(2022-11-15):
SRFF = SR flipflop SRFF 和 SR latch 有何区别?

网友:
FUNCTION SRFF (S, R, CLK, CLRN, PRN) RETURNS (Q);
//VHDL Component Declaration:
COMPONENT SRFF
PORT (s : IN STD_LOGIC;
r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clrn: IN STD_LOGIC;
prn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FUNCTION LATCH (D, ENA)
RETURNS (Q);
//VHDL Component Declaration:
COMPONENT LATCH
PORT (d : IN STD_LOGIC;
ena: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不同点在于 SRFF 是一个触发器, 而 LATCH 只是一个锁存器, 更详细的真值表可以从软
件的 HELP 文档中可以查到.

网友:
在芯片设计中,Flip-Flop特指D触发器,Latch指锁存器。其最大的区别在于,触发器是边沿触发,锁存器则是电平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