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TEM波能不能在空心金属波导里传播,为什么?

楼主(2022-11-15):
    TEM波能不能在空心金属波导里传播,为什么?

网友:
    当然不行,你研究一下tem波的传输方式吧

网友:
    对于低频电磁波是可以在金属丝里传播的(低频电路)
在高频段,由于趋肤效应,电磁波不宜用金属丝传导

网友:
    我觉得低频电磁波也不是在金属丝内部传播把?
    应该是沿金属导线表面传播的,因为电路中能量传播的实质
    是导线附近电磁场的波印廷矢量的传播。
只是频率高了以后辐射会增强吧。
趋肤效应引起的损耗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
    TEM波不能够在波导中传输,这是由波导的边界条件决定的, 教科书上写的很清楚,只有TEm
n或者TMmn可以传.
金属导线其实是monopole天线啊,所以主要的损耗应该是辐射损耗.
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