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并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11-15):
(图片)

网友:
    你这个图中,极性电容器起到主滤波的作用,那些个无极性电容器起到滤除高频的作用,其实,你那个无极性的电容器只用一个就行了,多了也没更大的意义

网友:
    有极性电容在上述电路中起交流滤波作用,无极电容起高频脉冲的吸收作用。无极电容的容量越小,吸收的脉冲频率就越高。

网友:
    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并联是为了电源滤波

网友:
    大电容低频滤波,小电容高频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