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输入阻抗有没有可能实部为零?

楼主(2022-11-15):
    如果有这种情况,该用什么方法来进行阻抗匹配网络的设计?

网友:
    似乎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即使出现那也是没法进行匹配

网友:
    天线有两个阻抗概念, 一个是输入阻抗, 一个是辐射阻抗. 其中输入阻抗是匹配概念的阻
抗,实部的大小表明其匹配的好坏, 而辐射阻抗恰恰相反,实部的大小表明其近场的大小,
    虚部才表明其辐射能力, 也就是说虚部辐射, 实部不辐射

网友:
    阻抗实部为0说明这个天线根本没法辐射能量。因为它的实部表示的是天线的辐射能力。
如果有这种情况,这个天线匹配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