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eflow(C语言环境)中定点数除法为什么结果是0

楼主(2022-11-15):
    a=625,s16s3, b=1200,s16s3, c,s16s6,c=a/b,结果c是0,但是用除法的模块算的话(不经过stateflow)结果正确,求大神指教

网友A:
    C语言情况下,a=625,b=1200,整数除法c=a/b就是等于0的,如果希望是浮点数除法,那么就写成a=625.0,b=1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情况下,a=625,b=1200,整数除法c=a/b就是等于0的,如果希望是浮点数除法,那么就写成a=625.0,b=1200. ...

好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