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如何仿真耦合电感,或者两个线圈

楼主(2022-11-15):
如何仿真 两个线圈的电感耦合?或者说是两个线圈的耦合时 阻抗和频率的变化情况?

网友A:
先把s参数仿真出来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s参数仿真出来再说吧。

你的意思是在 momentem里 先把两个线圈耦合 仿真出来,?
我想知道如何在 原理图里建模,因为线圈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