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如何实现上电复位给寄存器赋初值?

楼主(2022-11-15):
比如给上电给一个寄存器re 赋初值100,运行一会儿后按复位键后寄存器值变为100。
我直接定义了顶层模块中,定义就赋初值了为什么却不行?
eg:reg re=100;
把这个寄存器接输出引脚显示出来却还是0。

网友:
re没有定义宽度吧。。。reg [6:0] re=100;
也可以设置一个上电复位的reset信号,只复位一次。。在reset时给寄存器赋值。。

网友:
    靠上电复位芯片给一个信号 触发
    其他没有可靠的办法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