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给MCU供电怎样呢?

楼主(2022-11-15):
    如下图,如果从节省成本的极简设计考虑,三个二极管串联,5V供电,mcu的工作电压是3.3V上下幅度-0.3到+0.6V之间,这样给MCU供电怎样呢?哪位电源高手给分析分析利弊

    三个二极管单个下降600 mV,电压可到 3.2 V;
    即使这三个电压都低至470 mV或高达750 mV ,仍将保持在 2.7–3.6 V 范围内;
    现在的单片机 MCU 的的供电一般在 2.2–3.6 V 范围可以承受,二极管正向电压可以在470 mV到930 mV之间。

网友:
    我觉得不行吧,首先这个电源稳定吗?而且一旦有一个二极管损坏单片机有可能就烧了。

网友:
    你得保证二极管压降对,并且三个二极管的成本和一个稳压的ldo差不多吧

网友:
    可以。把电容还是要加大点。
    另外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变化和温度的变化有一点变化(二极管的电流不同导致压降有差别)。如果你的工作电路能容忍的话。
    还有就是功耗大点。都用到二极管发热去了。
这是个省钱的简易电路。
ldo比它电压稳定些,ldo现在也便宜了。但压差产生的功耗也是供ldo发热。
    dcdc就节电。

网友:
    可以用稳压管加电阻两个器件就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