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高频电阻,电容如何选取?

楼主(2022-11-15):
微波电阻电容如何选取呀?

网友:
要看厂家提供的参数。频率高的情况下,要选择贴片电阻、电容。一般原则是,频率越高,体积越小。对于电容,还要看厂家提供的一些参数,比如:Q值,谐振点等。

网友:
    设计中的微带电路中的L C 其实都是自己设计出来的,不需要选取,比如SIR型的,PATCH型的,切角型的等等。加上些微扰或减去些微扰,L C其实就会变。当然,你也可以去买已做好的。

网友(2025-11-28):
    高频的话选贴片陶瓷电容,国瓷电容(GUOCI)有推出新材料贴片陶瓷电容,具备优异的高频性能,低ESR,能有效抑制电路啸叫,同时提供更低的功耗、更佳的稳定性和更高的可靠性。